昭阳E49G开机反复重启,电压正常,波形正常。会不会是BIOS?

楼主(2019-03-03):
昭阳E49G开机反复重启,电压正常,波形正常。会不会是BIOS?在论坛找了几个刷都开不了机!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哦

网友:
你有没有插个U盘PE测试下,我碰到这没有硬盘或者没有系统开机进到LOGO就反复不断重启,装个系统就好进系统正常, 出现这个现象我怀疑可能跟BIOS也有关系,但是我没有去刷BIOS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