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竟然没有版号,谁有这个BIOS啊

楼主(2019-03-03):
找了几遍   看不到版号  神奇,   谁有这儿BIOS啊   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    上电0.6不显示

网友:
板号应当是有的,只是你没有找到吧

网友:
肯定是没找到

网友:
东芝的机器难找,板号肯定是有的,不行就按照机器型号找下吧,原BIOS备份好就行

网友:
查下复位信号有没有?有了再刷BIOS

网友:
好老的机型

网友:
东芝肯定是正规的板子肯定有的

网友:
板号不一定是印刷字符,比如苹果就是做线路板时就蚀刻到表面铜皮上的,仔细找找吧,东芝的板子肯定会有板号的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收费标准咋样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BIOS不会坏,装测试卡试试

网友:
这种版号都不明显的。按照型号找bios吧

网友:
不可能没有板号的。

网友:
机子型号都有了,上网查下便知。

网友:
肯定有的,认真找下

网友:
查主板边缘处找一遍看看。。。。。。

网友:
官方网上应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