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3S 板号K43SA 2.0

楼主(2019-03-03):
A43S  板号K43SA 2.0  原故障是没有3 5V  14脚跟27脚开启电压只有0.5几    有人说换EC好的  有的说换过之后又没有用了  加热下又有用了 。
  我这台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   我看14 27脚没有电压  但是确实是连在EC86脚的  (测量别的就不说了) 我没有直接换EC  我拆掉PR8116和PRN8100   EC正常发出开启电压3.3   焊上PR8116开启电压正常可以正常开机关机  但是焊上PRN8100开启电压就变成0.5几    电阻是100K排阻  没找到这么大的  直接找了4个100K的  焊上一切正常!

网友:
好精练,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