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81M-P33 MS7817 REV1.2 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9-03-03):
故障:V星H81M-P33 MS7817 REV1.2 开机掉电重启,特别是冷机的时候第一次开机风扇转一下直接掉电 ,第二次开机亮机后三秒左右重启后不掉 ,有时候进系统掉电重启,本以为是io/nct5533d问题,想定呢时间不够看了看还要15 同行板本不挣钱 ,本没打算在修了。没事看看论坛也有不遇同故障,看了看他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74897-1-1.html   看试有点差不多直接换掉q33 。冷机在试不掉电   二次开机不重启  看样子  这个可能是个通病  有遇到同故障的可以秒它    借花献佛 大家不喷我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       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2019-06-14):
看来通病还是有不少的,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A:
想请教下大神,这种Q开头小六脚、八脚管如何判别好坏呢?通过测量电压还是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下大神,这种Q开头小六脚、八脚管如何判别好坏呢?通过测量电压还是电阻吗

应该是先打对地阻值吧,对于不良的不好分辨,只能通过经验了吧!

网友:
我遇见过一次换的是Q31 接地不良,这种双N沟道的mos 感觉质量不好,不如单MOS管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