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Y-F2A85+图纸

楼主(2019-03-03):
SY-F2A85+梅捷的主板,测的Q67 Q69没有电压输入,输入也为0.7V查找到一个358比较器,比较器的输入也是0V,后查不到输入电压来自那里,有纸的发一份,

网友:
这机子整个主板都找不到版号,在人PCI上有个贴纸,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是SY-F2A85+节能版的

网友(2019-04-02):
你的板子搞好了没有,我现在修就是这个板子,CPU不出供电,你所说这两个管子也是不导通

网友:
之前查就是那个开启都没有电压到,短接都不行,后面短接开启 能跑码不过内存也不报警,准备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