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N68K 关机不断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03):
版号:铭瑄MS-M3N68K
故障:关机不断电

好久没发帖了,发个帖攒攒人气。

整图:

型号:

故障现象:关机不断电 各个供电都还有 检测卡也还亮,只是 亮复位灯了(不复位)。
图纸的板 维修起来都是表笔一个劲的戳。

点到这里 发现关机正常了,就是 把表笔放在这个小MOS管子G级  关机就正常了。
这个管子 D级是 3.3V 应该是 供电PG信号。
框框有两对管子 都是 1AM+702 三极管+小MOS管组合。
换掉 那一对管子 还是不行  又把 下面那对管子换掉还是一样。
很明显 表笔放在那个管子G级 就可以正常关机 感觉还是这部分出现问题。
仔细观察下 发现问题:

发现这个 焊盘有点脏 并且不那么饱满圆滑,感觉上就是 掉件。
表笔测 一端无电压 一端5V  无电压的那端连接 那管子的G级和上面那管子的C级
原来 这个上拉电阻 不见了 哈哈!
补了个8.2K的 电阻上去。
每次关机 都正常了
维修结束。
(关机故障没拍亮机图)
故障分析: G级5V电压丢失 导致关机 时 不能关闭PG信号。
维修总结:细心 细心 再细心。。。。。

网友A:
师傅真是够细心的,掉一个电阻都被您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真是够细心的,掉一个电阻都被您发现了!

哈哈  运气 运气

网友B:
大半年没有看见酒哥发精华帖了
近来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半年没有看见酒哥发精华帖了
近来可好啊

搬砖去了

网友C:
还是心细的好,医生的望字用的透彻。

网友D:
NV时序关机关不住典型的案例,秒精华,好久没见你冒泡了

网友E:
铭瑄映泰盈通梅捷这类板子只能修修供电部分。信号问题我一般都搞不定

网友F:
思路清晰,判断问题准确。不愧是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NV时序关机关不住典型的案例,秒精华,好久没见你冒泡了

碰运气的  哈哈  论坛有点冷清了   平时也忙 没那么多时间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铭瑄映泰盈通梅捷这类板子只能修修供电部分。信号问题我一般都搞不定

一般也就修修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思路清晰,判断问题准确。不愧是高手

三板斧 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心细的好,医生的望字用的透彻。

嗯嗯 有时候 细心真的比较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运气的  哈哈  论坛有点冷清了   平时也忙 没那么多时间发帖

.....................................
.

网友H:
G级5V电压丢失 导致关机 时 不能关闭PG信号。,应该是pon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G级5V电压丢失 导致关机 时 不能关闭PG信号。,应该是pon信号吧。

没图纸不清楚  有可能是  SB_PWRGD或HT_VLD 之类的大PG

网友:
图纸不清楚  有可能是  SB_PWRGD或HT_VLD 之类的大PG

网友:
G级5V电压丢失 导致关机 时 不能关闭PG信号。,应该是pon信号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用到!!!

网友:
楼主真是够细心的,掉一个电阻都被您发现了!

网友:
主板电阻阻值发生变质或不稳定导致各种问题比较多,而且检查起来也比较麻烦

网友:
哈哈,经典维修真仔细,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I:
”点到这里 发现关机正常了,就是 把表笔放在这个小MOS管子G级  关机就正常了。”楼主是怎么会点到这个地方的,楼主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维修的思路吗?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点到这里 发现关机正常了,就是 把表笔放在这个小MOS管子G级  关机就正常了。”楼主是怎么会点到这个地方 ...

扫一变觉得是PG信号的管子有没有异常  无意中就发现了

网友J:
我过来留个脚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过来留个脚印。。。。。。。。。。

好久不见   想死你了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下次碰到就会,谢谢!!

网友:
   台式机修的够细心的     不关机一般查绿线相连的

网友: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楼主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