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2MA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9-03-03):
接上电源为0.035电流,测待机供电正常 1.0V1.8V 的待机也正常,刷写BIOS无果,测没有CPU供电,测CPU供电芯片的VCC也是为0V 追查为5V转换管子没转换,追查PQ8003管子G极来到PQ9110,测量PQ9110 的2脚为0V,测阻值为0,拆除PQ9110 后阻值恢复500多,于是直接在PQ9110 的3-4脚连线后修复

网友:
直接连不好吧待机电流增大

网友:
华硕的这种12 v 转化电压好容易坏哦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