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80 版号为 LA-B091P V:3.0开机不显

楼主(2019-03-03):
有图有真相
客户拿来说开不了机 我插电流表 没待机  壳子很烂接口来回晃 以为里面断线了    速度拆好再次接入可调电源 有待机 能触发 电流上到0.5几 不亮  想到联想BIOS易坏  刷个BIOS 刷之前 先备份原BIOS 实在是没分了
冲了20元哭死 下了2个没啥反应  拆开散热器 发现 显卡AMD 你懂的  先加焊  这种AMD 温度加焊温度能不能高  210AMD 回焊  接屏 不亮 。。。 就这样下来看到那个PL301都要掉了 拆掉 查图纸是个B+电压 用个保险电阻代替   就这样折腾一会 我拿去外接 奇迹的亮了 不接硬盘 反复亮了黑   想着刷回原BIOS  接内屏 还是没有亮 为了测试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我把屏幕拆下来换一个新屏幕测试了一下 涛声依旧。。。。
这次继续BGA 脚上都是黑胶 220温度 上  果然加焊完事周边几个锡珠都出来了 没关系吧边上容易出来的 都是没焊盘的吧嘿嘿, 接内屏 刷亮了 我的心 也放下了

折腾了好几个小时 哎;;; 能给上点分吗 谢谢了  下面附上 BIOS  和图纸   I3 B40-80

网友:
前两天修过个E460  独显认不到 换了才好

网友:
我这里一台e40-80估计cpu挂了,现在0.28上不去

网友:
学习一下,第一次来论坛,好好学习一下,第一次来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