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主板开机一下就断电

楼主(2019-03-03):
问题板,开机断电很快断电,所以先找到测量点,测开机的瞬间电压,内存,桥,CPU,时钟都正常
。瞬间断电但可以重开,可以断电不是短路保护,那就是缺电压或者信号,主电压正常,那可能是CPU供电主芯片周边,先加焊再说

再上电

跑码收工,上机煲机。

网友:
主板供电缩成鬼了,真省~~
    符合华硕一贯尿性

网友:
这思维跳动也太大了吧,断电重启 一般缺电压或关键信号,下一步怎么直接加焊主供电芯片了,电压正常,时钟正常,下一步不是查找PG信号吗?电源PG和VRMPG 你这是胸有成竹还是蒙的?

网友:
这种维修方法一个月后还会返回来的

网友:
这个维修有点狠啊,都不需测量了

网友:
流弊,这是猜的还是老师傅有经验啊

网友:
不错,跟楼主学习了,以后碰到可以用到!!!

网友:
这问题不是先测一下旁边的三极管嘛

网友:
以后也可以发帖了,某某主板不稳定,加焊电源管理芯片,正常。

网友A:
这是什么诊断卡  可以插主板USB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诊断卡  可以插主板USB上的?

不可以

网友:
还是测测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