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7400 无法打印

楼主(2019-03-03):
联想M7400 无法打印 71,更换激光器无效 更换主板无效 万用表测量排线连接正常。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主板
联想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试呀,就那几样,呵呵

网友:
激光器问题,不懂不要误导别人,多么希望大家知道的说,不知道不要乱说

网友:
有时候安装细节问题,还有硒鼓重装下,昨天遇到个lj2400就是报激光,换了清洁了都不行,最后拔插硒鼓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