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显示LOGO几秒掉电

楼主(2019-03-04):
客户送修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开机显示LOGO后几秒掉电,但是单用电池不掉电,拆机裸板测试也是如此,本着由简单到复杂的维修流程,测试各部分电压均正常,刷写过工厂的PCH+EC BIOS故障有所变化,现在变成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维修进入僵局,不知所措,望大神指点小弟一二,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改个me再刷bios啊.查查rtc电路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个me再刷bios啊.查查rtc电路的电容

用的工厂的BIOS,程序问题应该已经排除了,现在是不定时掉电。我发现风扇不太好了,转不动,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隔离电路有问题会这样的,查DCIN进来的两个管是否击穿

网友B:
看看保护隔离 的P沟道坏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保护隔离 的P沟道坏了没有

管子没问题,用电池一直正常,我刷了工厂BIOS之后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不定时掉电

网友:
新手表示遇到掉电一点头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