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7XR5用适配器开机屏幕黑屏,有轻微的闪烁

楼主(2019-03-04):
客户送修一台DELL 外星人 MX17R5的机器,来的时候是大短路,发现一颗19V的电容短路了,拆了就好了,客户拿回家用了几天打电话来说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开机屏幕黑屏,单独使用电池,一切正常。让客户送过来检测,真如客户所说故障,插适配器屏幕黑屏,但是可以看到轻微的屏幕闪烁,就像暗屏一样,实际电脑已经运行了,拔掉适配器屏幕立马亮了,机器已经运行进入系统。只要在系统下运行一会儿,再插入适配器,可以正常充电,屏幕也显示正常。就是开机在BIOS和DOS下的时候不显示,需要进系统桌面后插拔适配器后才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发现是屏幕的问题,已经修好了

网友A:
查查屏供电是怎么转换的问题就出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屏供电是怎么转换的问题就出那

修好了

网友:
是第二个Mos管击穿了吧

网友:
什么问题呢?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咋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