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CC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9-03-04):
华硕X450CC 主板,开始是CPU_VTT 供电短路,修好短路后,进入系统花屏但是在BIOS界面,其他界面不花屏,只有进入到系统才花屏,排除了系统问题。。
断开独显供电,只用集显开机也会。

但是外接的话就两个屏都不会花屏。。。

花屏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开关机子,鼠标也可以用移动不会死机。
求助大神给个思路,,,排除了独显,这种情况是CPU 几率大还是桥的几率大。  CPU 板载的,但是屏线输出是连接到桥的。。现在有点懵呀。

网友A:
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掉看看还花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独立显卡驱动卸载掉看看还花屏不,

排除了,,,直接断开独显供电,不用独显还是一样

网友:
问题应该还出在VTT电压上,测测电压,波形 啥的 ,细心点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有可能南桥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桥试试   这个机子桥是通病  不行哪就是CPU 了

网友:
我建议先刷个BIOS

网友B:
我遇到过有一台联想的机器跟你这个类似,不进系统不花屏,进了就花屏外接显示器就不花屏,刚开始还以为驱动的问题下载官方驱动也不行,于是我以为是独显问题结果板子买回来还是一样。那一台机器CPU可以拆的换掉CPU就OK了

网友:
VTT供电出问题的,CPU的问题居多.

网友C:
有点像内存颗粒的问题,内存供电和VDDQ 1.5 打过波形没
这板能不能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内存颗粒的问题,内存供电和VDDQ 1.5 打过波形没
这板能不能屏蔽板载内存

BIOS 界面,PE 都不会,内存颗粒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有一台联想的机器跟你这个类似,不进系统不花屏,进了就花屏外接显示器就不花屏,刚开始还以为驱动 ...

难道这个板子真的是U的问题

网友D:
集成显卡问题吧,只能换个u试下

网友:
应该cpu的问题大些

网友:
内存问题,假内存

网友:
换个u试下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试试

网友:
确定是CPU挂了,CPU的集成显卡被电压击晕了,我前几天就修到了一台

网友:
CPU_VTT 供电短路,修了这个供电后进系统花屏,应该就是cpu导致的花屏。

网友:
有次修机器,显卡一压力测试就不行,是显卡供电切换问题

网友:
hm6/7就干桥啊.hm55
的干显卡

网友:
VTT短路 一般都是CPU问题 这个CPU板载的 不太好换啊

网友:
这板子坏的还真不少 不过这样花屏的不多

网友:
CPU_VTT 供电短路 修好后 花屏 CPU 坏的 比较多 以前碰到过联想E420 的 那种铁管的 短路修好后花屏 换一个CPU 就好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CPU的集显坏了,换CPU吧,应该是打烧的

网友:
Cpu问题。集显模块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显卡问题吧,只能换个u试下
仔细看帖,是板载u的,

网友:
集显禁用试试

网友:
板载CPU的这种最头疼 CPU 很容易坏。

网友:
公共点短路到CPU_VTT一般U坏,换U吧 3代板载的还是比较好找

网友:
CPU管理的显卡部分
供电
出问题了,
也不是CPU集显核心坏了
,相当于SVID出问题了,负载大了引起供电不够,
建议换CPU

网友:
这故障估计还是CPU_VTT引起的CPU内核微故障

网友:
U坏了 没报起价格果断放弃治疗

网友:
这种花屏桥的问题多一点,也有可能是BIOS,先从简单的开始吧,不行再考虑桥

网友:
桥问题比较大 加焊试试

网友:
进安全模式会不会花屏呢

网友:
这款主板I7的板载U容易坏,VTT那边也去CPU的,短路有那么点可能烧CPU把

网友:
之前修过苹果,3115板。。带集显的。。也是进系统花屏。其他正常。换了桥,一样。换CPU,也一样。。再换CPU供电芯片和外围小元件才好。。

网友:
南桥 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