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卖B470芯片的谁有好卖家。。求介绍一个。。我买了3-4家装上去还是短路。。

楼主(2019-03-04):
关于卖B470芯片的谁有好卖家。。求介绍一个。。我买了3-4家装上去还是短路。我买了差不多200多快钱的芯片都是很容易烧3

网友:
你说的是联想B470的铁壳MOS管吗?

网友:
你的电路有别的坏件没有检测出来或者测量错误

网友A:
质量还行吧 焊接考人
上管可以改为小MOS管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质量还行吧 焊接考人
上管可以改为小MOS管来用

主要5911
还有6131.。。。。铁壳我都是拿的料机的可以用的

网友:
一定要记得看看CPU

网友:
没有遇到过 这种情况吧  是不是没 焊接好哦

网友:
不用定,我拿个普通管改都可以。还有黑八脚特爱坏

网友:
这个一般我都是驱动芯片 和MOS管一起换  MOS管改普通的小MOS管 基本就解决了

网友:
买过很多 都还好 建议注意焊接 芯片下部有焊点 主要要焊接稳妥

网友:
这联想的铁壳管是比较难焊,但撑握技还是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