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1706的3215这个芯片怎么植球

楼主(2019-03-04):
请教一下A11706 3215芯片大家是怎么植球的  找不到钢网,通用0.35的又对不上   有没有好的方法共勉一下谢谢

网友:
手机的应该可以

网友:
0.2的锡珠都有的。。。买就是了0.2的锡珠都有的。。。买就是了

网友:
上0.3的珠 手工排用不了多久

网友:
手工弄应该也不要多久。。。。。。。。。。。。

网友:
买新的好像不行 这个带程序吧  买了好几个

网友:
珠珠数量不是很多。挨个摆吧,实在不行就找手机网,刷锡浆

网友:
自己摆吧一下子就好了

网友:
用手机通用钢网值锡浆

网友:
用手摆,不用多久的。芯片带程序,需要同样料板拆件。我整过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5634-1-1.html

网友:
就那几个点  用0.35 的 手植几下就好了

网友:
0.3 的锡珠 手工植珠 十分钟以内搞定

网友:
我去  这机器很新的啊

网友:
手工吧没几个点,20分钟应该就摆号了

网友:
手工用镊子摆吧

网友:
这个进水了吗,是不是一直系统进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