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 笔记本 不定时掉电或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9-03-04):
未来人类T5  笔记本 不定时掉电或重启维修一例  故障 不定时掉电,开机有时能进系统使用10几分钟,有时刚开机就掉电。拆开机器没看到有明显问题。怀疑CPU供电不足(滤波不干净),在CPU供电电路上并联了两个330电容)(CPU散热片下刚好有2个 空位)19V公共点电压上也并联了一个35V100UF的 电解电容。通电试机3小时没问题。附BIOS

weilairenlei t5 dx.zip

网友A:
楼主 我的是30分钟掉  修了一天  bios刷了无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的是30分钟掉  修了一天  bios刷了无数。。。

换个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仔细看贴 兄弟会有收获的

网友:
看来是滤波不良引起的,这样故障比较难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这个故障经验维修思路:不定时掉电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给小白指了一条明路!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排查,需要更多地耐心楼主好样的

网友:
进系统掉电 还好搞点  不定时掉电的难修

网友B:
这种问题导致cpu供电不足,在CPU供电电路上并联叻两个330的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导致cpu供电不足,在CPU供电电路上并联叻两个330的电容 。。。。。。。。

那就是说不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希望是个通病,现在的电脑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这就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