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集显电的SVID波形和 只出CPU 供电的 SVID 波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04):
出集显电的SVID波形和 只出CPU 供电的 SVID 波形有什么区别?  有个100系列的本 不出集显供电  电流1。2A   不安内存 1A  DDR4复位电压1.2V 写过多个BIOS 没用,去内存和安内存 SVID 波形没变化   是没过完内存吗? 内存排阻的波形瞬间有下....

网友A:
很多集成出来150MS左右就关闭了,不亮机查 BIOS内存及显卡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集成出来150MS左右就关闭了,不亮机查 BIOS内存及显卡

正常的是应一直有吧集显供电 ?  150MS 关闭 是是检到错误关了吗?   还是正常集显就 出一直就关?瞬间集显供电 查哪? 不出查哪?

网友B:
个人经验一般这种情况刷完bios不好就可以放弃了.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经验一般这种情况刷完bios不好就可以放弃了. 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测了

瞎扯,你的经验能代表别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多集成出来150MS左右就关闭了,不亮机查 BIOS内存及显卡

我测了下 就是集显有 150MS 输出 屏图像开一会 花屏 看来和集显 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了下 就是集显有 150MS 输出 屏图像开一会 花屏 看来和集显 没关系。。。。。

键盘灯能亮灭了吧?
外接试试
查显卡各供电及屏蔽独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