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VX 2.0 这个管子是个什么管

楼主(2019-03-04):
进水了看不清楚哪位大哥看出来是什么管子了吗?丝印是J2,我问淘宝店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

网友:
看腿脚说明感觉不像是个单独的CMOS管。。好像是个门电路啊。。应该是个与门逻辑。。。

网友A:
与门芯片 根据芯片引脚信号来判断,最终目的是4脚DGPU_PWR_EN

网友B:
其他板子上拆个差不多的大小的5脚门芯片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门芯片 根据芯片引脚信号来判断,最终目的是4脚DGPU_PWR_EN

我看了一下,2脚电压被下面的那个MOS拉低,那么你说的这个开启信号就只能1脚和5脚转换来的,测了一下1脚和5脚都是3.3,手上没有这个芯片的话这个芯片可以取吗?可以直拉3.3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板子上拆个差不多的大小的5脚门芯片试试就知道了,

我这里的板上的都换过了,芯片不一样型号都是5脚的,但是最终4脚还是没有输出,没办法了

网友:
与门逻辑芯片,好像是控制开启显卡供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下,2脚电压被下面的那个MOS拉低,那么你说的这个开启信号就只能1脚和5脚转换来的,测了一下1脚 ...

门芯片,5脚供电,1 2脚高4脚输出高               什么机器型号及板号,电流情况跟大家说清楚才好分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门芯片,5脚供电,1 2脚高4脚输出高               什么机器型号及板号,电流情况跟大家说清楚才好分析的

主板是X550VX 2.0,点位图附上,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X550VX REV 2.0 点位图.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板是X550VX 2.0,点位图附上,请你帮我分析分析

这不用理他,修到跑码再说,没到步你查这里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理他,修到跑码再说,没到步你查这里也没用

现在是CPU供电不出,芯片换过了,修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理他,修到跑码再说,没到步你查这里也没用

芯片有开启,有供电,进水的地方补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理他,修到跑码再说,没到步你查这里也没用

大哥如果能教我修好这个板我给你100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理他,修到跑码再说,没到步你查这里也没用

大哥有没有这个板的时序图给一个,现在其他电压都出了,就是CPU供电,显卡供电没出

网友:
进水的地方看不清,不急价保买块一样的,拿回来看了发回去!

网友:
下个图纸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你点位图都有,图纸还没有嘛

网友:
我能帮你看这个门电路的原理,你到明天联系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