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820-4924-A 不显示

楼主(2019-03-04):
故障现象为 开机不显,屏幕模糊,看不清是不是暗屏。

网友:
应该是放电  刷个BIOS吧

网友A:
背光升压短路了吧 你看屏上面有没有短,现在的故障应该是升压不成功 无背光吧,照着修就是了,不算复杂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升压短路了吧 你看屏上面有没有短,现在的故障应该是升压不成功 无背光吧,照着修就是了,不算复杂故障

我这是修好发的帖子,我只是分享一下屏线接口的电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