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MCMT希捷F3 MCMT报错不识别恢复数据 重写346

楼主(2019-03-04):
硬盘家族: 3F
3F, Pharaoh
硬盘型号:ST500DM002-1BD142

硬盘上电后在终端提示如下信息:
Boot 0x10M
Spin Up
RECOV Servo Op=0100Resp=0005[0x00000000][0x0000B67C][0x0000BA10]
Trans.
Rst 0x10M
MC Internal LPC Process
Spin Up
(P) SATA Reset
报错如下:读取MCMT失败
MCMTFileHandler: EXCEPTION: Failed MCMT readrequest
MCMTFileHandler: EXCEPTION: Failed MCMT readrequest

此问题最快数据恢复方案:
用PC3000UDMA 终端,直接写系统文件03  346 .99%都可以搞好。 整个时间不会超过3分钟。
就是这样简单!详细日志如下:

找一个好硬盘,固件版本相同,读取固件。信息如下:
HDD family detecting...

Family ID: 3F
Selected family......................... : 3F,Pharaoh
Model by ID............................. :ST500DM002-1BD142

Loading default settings!
Use the options dialog to review and saveutility settings.
Then press OK!

Family default settings loading!

Tech Key...

Requesting FW Pkg ver ........PH0X2D.CCD6.KS06CB.KC65

17        40
  19        24  Log File
  1A        33  Log File
  1B         1  Log File
  1C         9
  1D       128  Physical Overlay File 0
  1E       128  Physical Overlay File 1
  1F       640  Physical Overlay File 2
  22        80  Drive Self Test (DST), Head 0
  23        80  Drive Self Test (DST), Head 1
  2A         9  Saved Mode Pages (HDD settings)
  2B      1196  R/W Operating Parameters (translator, etc)
  2C       432  Data Integrity Check (DIC), HEAD 1
  33      4576
  34       640  Packed CONGEN XML definition
  35        26  SMART Data
  3A         4
Collecting Sys File Infos completed

Collecting DT Infos...
ROM:
  ID    MemOffs        Len
===========================
   0    6037200      33792  ReadAdaptive Parameters File (RAP)
   1    6037000       512  Controller Adaptive Parameters File (CAP)
   4    4002C00       4096  ServoAdaptive Parameter File (SAP)
        602BE00       4096
             total    8192
   5      6C000      81920  Servo Firmware Table
   A    60C5AB8       3072  SeekProfile
  13    60D3DF8       864  Dependent Zone Table for User Area
  14    60D4158        96  Dependent Zone Table for System Area
  15          0     524288  Flash ROM
  1B    60D09DC      13340  DependentZone Group Tables for User Area
  1C    60D089C       320  Dependent Zone Group Tables for System Area
  1D    6037220       352  VBAR Configuration File
  1E    60374B0       2416  Zone FormatParameters File

RAM:
  ID     MemOffs       Len
===========================
   0    6037200      33792  ReadAdaptive Parameters File (RAP)
   1    6037000       512  Controller Adaptive Parameters File (CAP)
   2    6037380       304  Zone Table

Sys FileFC381177(0).................................................. : Ok
Sys FileFC382178(0).................................................. : Ok
Sys FileFC38F195(0).................................................. : Ok
Sys FileFC38B1D0(0).................................................. : Ok
Sys File FC38C1D1(0)..................................................: Ok
Sys FileFC3911D2(0).................................................. : Ok
Sys FileFC33D203(0).................................................. : Ok
Sys FileFC33E204(0).................................................. : Ok
Sys FileFC33F205(0).................................................. : Ok
Sys FileFC340206(0).................................................. : Ok
Sys FileFC341208(0).................................................. : Ok
Sys File FC369209(0)..................................................: Ok
Sys FileFC34C300(0).................................................. : Ok
Sys FileFC354301(0).................................................. : Ok
Sys File FC36E304(0)..................................................: Ok
Sys FileFC36F305(0).................................................. : Ok
Sys FileFC370306(0).................................................. : Ok
Sys File FC371307(0)..................................................: Ok
Sys FileFC37530A(0).................................................. : Ok
Sys FileFC37630E(0).................................................. : Ok
Sys File FC377317(0)..................................................: Ok
Sys FileFC378318(0).................................................. : Ok
Sys FileFC379319(0).................................................. : Ok
Sys FileFC37A31A(0).................................................. : Ok
Sys FileFC37B31B(0).................................................. : Ok
Sys FileFC38D32C(0).................................................. : Ok
Sys FileFC38E32D(0).................................................. : Ok
Sys File FC395346(0)..................................................: Ok
Sys File04421093(0).................................................. : Ok
System Files reading process completed

接上坏硬盘调到高速率,读系统文件日志如下:

Test  : Reading System Files
Reading System Files to profile folder
Folder: C:\Program Files\ACELab\PC-3000\Bin\!Profiles\SgF3\Pharaoh\3F 500G\Data
Copies : 0 1
Rd Sys File: vol = 0, FID = 000,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0_000_0, length =2048
Sys FileFD000000(0).................................................. : Ok
Rd Sys File: vol = 0, FID = 000,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0_000_1, length =2048

Receiving file  FILE_3_001_0, length =33792
Sys FileFC342001(0)..................................................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01,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01_1, length =33792
Sys File FC342001(1)..................................................: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9,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9_0, length =8192
Sys FileFC343019(0)..................................................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9,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9_1, length =8192
Sys FileFC343019(1)..................................................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A,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A_0, length =1024
Sys File FC34401A(0)..................................................: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A,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A_1, length =1024
Sys FileFC34401A(1)..................................................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B,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B_0, length =1938944
Sys FileFC34501B(0)..................................................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B,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B_1, length =1938944
Sys File FC34501B(1)..................................................: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C,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C_0, length =103424
Sys FileFC34601C(0)..................................................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C,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C_1, length =103424
Sys FileFC34601C(1)..................................................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D,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D_0, length =20480
Sys File FC34801D(0)..................................................: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D,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D_1, length =20480
Sys FileFC34801D(1)..................................................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E,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E_0, length =82944
Sys FileFC34901E(0)..................................................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E, Copy = 001...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E_1, length =82944
Sys FileFC34901E(1).................................................. : Ok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01F, Copy = 000...
Receiving file  FILE_3_01F_0, length =1918464
Sys FileFC34701F(0).................................................. : Ok

发现 vol = 3, FID = 346, Copy0和COPY1都损坏。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346, Copy = 000...
Root Sys File Rd Err!
HDD power supply switching OFF/ON...
Sys FileFC395346(0).................................................. : Error
Error : Can not read!
Rd Sys File: vol = 3, FID = 346, Copy = 001...
Root Sys File Rd Err!
HDD power supply switching OFF/ON...
Sys FileFC395346(1).................................................. : Error
Error : Can not read!

将好硬盘的固件写入后,硬盘可以识别,之后清除非常驻缺陷表和重建编译器后,数据恢复成功。

网友:
希捷硬盘的维修方法

希捷硬盘的基本结构:
    希捷硬盘的基本结构和迈拓硬盘的基本差不多,只是固件区的访问方式不通,希捷使用硬盘跳线口的两个串行总线引脚进行传输维修数据。也就是说,想要修希捷盘,就必须用到专用的COM线。这种方式现在也被很多硬盘厂商采用,因为硬盘在使用时候是不可能访问到这个区域的。
    希捷盘的固件也是在硬盘的负道区,用十六进制数标记固件的具体位置,通过COM线访问这个区域。在维修时主要用到三个位置的固件,通常叫做ATA模块,CERT模块及VEN模块。

希捷硬盘指令维修:
连好COM线和电源线后(不需要接IDE线),用超级终端或者ISA PC3K或 PCI 3K都可以。
接上后程序出现返回信息,MASTER........,表示硬盘已经认盘。出现MASTER....后,按键盘CTRL+Z,让硬盘进入待命模式,出现T>后,在按键盘的“;”键,COM口就返回硬盘的一些重要信息:AGE=50表示硬盘AGE值是正常的,如果是其他值硬盘就有故障,TYPE=20表示硬盘磁头型号是2型磁头,MxHd=0表示硬盘只有一个磁头,两个磁头就是=1,依次类推。

A级自修复指令:T>后输入N4,22, 回车载入,再按CTRL+T启动A级自修复。
B级自修复指令:T>后输入N3,22, 回车载入,再按CTRL+T启动B级自修复。
A级自校准指令:T>后输入N2,22, 回车载入,再按CTRL+T启动A级自校准。
B级自校准指令:T>后输入N2,AA,22, 回车载入,再按CTRL+T启动B级自校准。
工厂坏道修复指令:T>后输入N30,22, 回车载入,再按CTRL+T启动工厂坏道修复。
停止自校准指令:T>后输入N50,22, 按回车执行,停止硬盘自校准。
内部轨迹格式化指令:T>后输入I,22, 回车载入,执行内部轨迹格式化开始。
关闭酷鱼4、5、6代磁头指令:T>后输入YA0, 回车载入,关闭损坏磁头。
关闭酷鱼代磁头指令:T>后输入Y20, 回车载入,关闭损坏磁头。
在实际维修应用中,用得最多的就是这几个指令集了,网上很多资料介绍的指令集太多了,让人一头雾水,其实这几个就OK了。

希捷硬盘维修要领:
    对于希捷硬盘的维修大部分是靠自校准来解决的。希捷盘的固件区相对比较稳定,在做修复之前需要理解前面所说的指令含义:
  A级自修复就是自动扫描硬盘并把坏道加到G表;
  B级自修复就是自动扫描硬盘并把坏道加到P表;
  A级自校准就是自动调整固件和磁道并修复坏道到G表;
  B级自校准就是自动调整固件和磁道并修复坏道到P表;
    工厂坏道修复是作修少量坏道的硬盘。
        停止自校准是做过自校准后使AGE值等于50。
    做自修复是不需要回写ATA模块的。
    做了自校准就一定要回写ATA模块,还需要填写硬盘的基本参数信息。所以自校准之前,请备份ATA模块。或者用同型号的备份也可以。
拿到一个有坏道或者不认盘的希捷盘,都要先接上COM线,看看返回信息是不是正常,返回信息正常后才可以对硬盘进行修复。
    少量坏道建议用自修复,大量坏道,不稳定坏道需用自校准修复。硬盘在做完自校准后,还需要用MHDD的ERASE给硬盘清零一次,否则硬盘整盘坏道。

网友A:
这个DM002,如果降低BIOS版本,刷入通刷固件,系统文件03的问题能解决不?

网友(2019-04-03):
引用 网友A:
这个DM002,如果降低BIOS版本,刷入通刷固件,系统文件03的问题能解决不?

mrt好像是有这个程序 但是效果不理想

网友:
MRT 不是有一键修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