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11 12修坏道标准方法

楼主(2019-03-04):
7200.11 12修坏道标准方法
F3/T模式下:
第一步:修通病
7200.11使用指令m0,2,2,0,0,0,0,22
7200.12使用指令m0,2,2,,,,,22
说明:此步是防之后的操作报错。
第二步:清SMART
/1 N1
说明: 清SMART+G ,作完重新上电。
第三步:清零
/T下:m0,5,1,3,5,,,22
作用相当于MHDD里的erase 擦除逻辑坏道,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第四步:修坏道
/T下:m0,D,3,,,,,22
说明,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第五步:MHDD扫描坏道,少量可erase,不行重复第三、四步,不可再清SMART,直接坏道修复。
m0,0,8,,,,,22坏道修复
if youdon′t need data   try it  m0,0,8,,,,,22
m0,8,2,1,1,,,22
test finished power of hdd then  m0,2,2,,,,,22 如果中途断电后不认盘,进专修T级指令下使用此命令就可以还原
如果还是不任盘,可以用m0,2,1,,,,,22
希捷ST 11 12代盘扫描到坏道后全盘坏道的恢复方法
1级下输入  F  然后T级下输入  i4,1,22 清G表
希捷酷鱼7200.11代驱动器忙,无法准备就绪是此系列硬盘面世以来的通病,希捷7200.11硬盘采用了第二代垂直记录技术,指令通讯频率发生了改变,随之指令也与以往发生了很大不同,庆幸有以前修希捷硬盘的指令和经验,完成希捷7200.11指令通讯后,下一步将开始7200.11指令操作的历程了,下面是解决希捷7200.11硬盘驱动器"忙",采用指令修复方法,记录一下,好脑不如烂日记;^_^
1.先将电路板卸下,并对电路板供电
2.进入指令模式,CTRL+Z回到F3 T>
3.输入/2 回车,到2级模式
4.输入Z指令 回车,就停止电机,硬盘停转
5.然后接上盘体,并保持电路板在上接的过程中,不能断电
6.回到指令模式下,在F3 2>后,输入U指令回车,启动电机
7.输入/1 回车,回到1级模式
8.输入N1 回车
9.关电开电,硬盘已经可以就绪。

网友:
高手,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A:
很多没修硬盘了,除了数据恢复。。。。。。。。。。。

网友:
向楼主学习,刻苦钻研。。。。。。。。。。。。。

网友:
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干货,但是我看不懂哈哈

网友:
数据恢复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没修硬盘了,除了数据恢复。。。。。。。。。。。

我们就是做数据恢复的 有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
现在都开自检了,还用这个指令修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