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razer d315 板号KBY3-LT REV1.0 触发不亮机

楼主(2019-03-04):
lenovo erazer d315 板号KBY3-LT REV1.0 触发不亮机
1、此处带白点的八角芯片是bios 芯片

2、看主板电流可以上到0.38A 左右,拔下内存不报警,测显卡PCI_EX16接口
、时钟、复位信号都有,内存插槽上也有时钟信号,既然复位有了,那内存去拉
也不报警,会不会是BIOS坏了呢?用示波器测BIOS第2脚,没有波形,那先刷个BIOS
试试吧。这二从网上下了个BIOS刷上后,故障依旧。那就不是BIOS了,此板是CPU 与桥集成到一起的,
各个供电也出来了,考虑到三合一的桥发热大,容易虚焊,接下来上BGA

3、BGA上风调到230 下风220 ,开干。

4、之后,冷却后,触发电流上到0.5A左右,亮机。

5、这是亮机图
以下附送图纸一份,与BIOS 8MB 的一份。

KBY3-LT REV1.0 8mb.zip

8MB 看好了再下载

联想H515 KBY3-LT.pdf

网友:
三合一桥虚焊叻,楼主维修思路很清晰,经验老道,收藏叻。。。。。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CPU上的电容腐蚀了吗?   加焊可能会返修

网友:
这个干了会好一段时间,不过不应该是CPU上的电容问题吗?最好把散热器上的海绵都刮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