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9 一体机 触发掉电

楼主(2019-03-04):
机器拿来开机  没反应··拆开屏幕后 发现最下面的指示灯亮 表明电源板好  按开关第二灯亮后马上灭了··剩一个灯···接可调电源 电流0.9就掉··不知道啥问题 ·  有人修过没···先指教下 不行在慢慢查

网友:
打一下各大阻值看看正常不,应该是有小短路

网友:
苹果的刷个bios吧.就是贼难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