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 无法开机e40-80 无法开机

楼主(2019-03-04):
g405 无法开机e40-80 无法开机  两台机器可以说现象是非常相似了,都是加电到0.28左右不动了,电感电压都有,一个amd 全集成,一个英特全集成

网友:
现在没有思路了,然后想下载一个bios 试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的BIOS应该是一抓一大把吧

网友A:
论坛上说刷个bios不行,就是考虑apu加热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说刷个bios不行,就是考虑apu加热试下。。。。。

g405换cpu 好了。 e40-80应该也是cpu 但是太贵了,换板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