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亮机快合成dell vostro15-5568_LA-D821P

楼主(2019-03-04):
亮机快合成dell vostro15-5568_LA-D821P  自己测试过

亮机快合成dell vostro15-5568_LA-D821P.zip

网友:
合成的新鲜me嘛?可以省了事

网友(2019-04-13):
显示并不快呀,,,,,,,,,,,

网友(2019-06-14):
谢谢楼主,BIOS是好的。就是显示不是很快。

网友(2019-08-26):
楼主的BIOS是集显还是独显? 我怎么刷了你的BIOS 不安装大电池的情况下第一次上电,只有42MA,只有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后掉电。再按开关键也是一样。我实验的机器配置是:CPU SR2ZV ,显卡:N16S-GTR-S-A2.板号和机器型号的都跟楼主一样,不过这机器板号不好使,对应很多型号的机器。配置都不同。15-5568就有独立和集成的

网友(2021-06-13):
下来试了,还是不亮机,也许是我的电脑和这个不一样,某宝买了一个,亮了

网友(2021-07-21):
这个是7460,刷上亮机快,就是声卡驱动补上

网友(2021-09-02):
亮机好慢呀,我刚开始以为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