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X270开机响音乐屏不亮!!

楼主(2019-03-04):
联想X270开机响音乐屏不亮,观察响音乐后屏有动静但不亮!感觉屏上电了。测了屏12V供电有,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才开上半部分,拔插屏后的排线,成功亮机。清洁排线接口,胶布加固,装回去的时候,发现屏线被A壳绷得太紧,久了有点松脱,怀疑引起不亮,用斜口钳咬掉一口,让屏线松弛不再紧绷,收工!

网友:
前天修了一个x1 carbon ,屏幕进水不开机。把摄像头排线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修的非常犀利给力,学习了

网友:
很多笔记本因为这个原因不亮,学习了

网友: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屏坏了或显卡问题,原装没拆机的居然也会排线接触不良,看来是屏线设计问题短了那么一点点!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上半部分的壳下面压的太紧,用久违叻屏线就会松脱。。。。。。。一般把屏线插紧之后,装壳的时候不要压太紧,最好用胶带把屏线粘一下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