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摄像头黑屏2倍可以打开 手电筒打不开

楼主(2019-03-04):
7p摄像头黑屏只有二倍可以打开   待机手电筒也用不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7P  目前还是稳定的

网友A:
老兄,我的8p也是这个问题,你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B:
1x为全景镜头,2x为长焦镜头!1x打不开,先排除外配,打值、量供电,很快能找到问题!

网友:
7P后置太容易坏了  而且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我的8p也是这个问题,你的修好了没有

没有  还是那样  供电都测了正常   估计又是摄像头坏了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x为全景镜头,2x为长焦镜头!1x打不开,先排除外配,打值、量供电,很快能找到问题!

供电测了都正常  不会是摄像头又坏了吧

网友C:
后面2个4脚管短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2个4脚管短接了么

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