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神舟 战神Z7-KP7GC GE5S02 GJ5CNXX 备份的BIOS

楼主(2019-03-04):
神舟战神Z7-KP7GC
型号GE5S02
板号:GJ5CNXX MB REV1.1
机器轻微进水 备份的BIOS   需要的拿走

网友:
                      谢谢分享,主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

网友(2019-05-04):
要是有EC备份就好了,修到个二修的没有CPU供电。

网友(2020-06-29):
大家不要下坏的,

网友A(2020-10-12):
大神们问个问题,这个本的亮度调节到20后反而亮度暗了,到100也很暗,只能在0-20之间变化,亮不了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们问个问题,这个本的亮度调节到20后反而亮度暗了,到100也很暗,只能在0-20之间变化,亮不了是怎么回 ...

碰到过几个都是背光保险开路了

网友(2021-01-17):
这个本的亮度调节到20后反而亮度暗了,到100也很暗,只能在0-20之间变化,亮不了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吗?也遇到此问题了,楼上说的保险开路了,在什么位置,指教一下。谢谢  急急急

网友(2022-05-14):
我的是这个型号,不知道可以用不?

网友(2022-11-15):
正好有台机维修,下来试试,

网友(2026-02-08):
刷完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