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炫龙炎魔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9-03-04):
机型:炫龙炎魔 T1-540S1N青春版
板号:NTSN1531   VER:4.0    MBPNTSN158-1340
故障:主板保护隔离公共点大短路  000;没有图纸,Q51 Q41两个并联的管子击穿,但是不短路。
检测:烧鸡没有发热的电容等原件,显卡供电管子全拆掉了,电感也没有短路,排除上管有短路。
怀疑板层有短路,但是没有找到有痕迹的地方,也看到论坛有说这主板板层好出问题,求指点。

网友A:
没烧糊的不是板层
小电容 认真观察有裂痕的,确实观察不到就拆这些电容

网友B:
你把电压慢慢加一点,我记得上次7V才摸到发烫,就是一个小电容,这个本子就是操蛋

网友:
今天才修台一样的。 显卡2mos管烧。 你的应该是mos管下面板层短路

网友:
建议你把显卡供电上管附近的电容全拆  还有控制风扇芯片旁边的那一排   上次有块 也没烧出来 在通电的情况下挨个拆的 希望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电压慢慢加一点,我记得上次7V才摸到发烫,就是一个小电容,这个本子就是操蛋

谢谢回复,我把电压的更高,也是没发现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烧糊的不是板层
小电容 认真观察有裂痕的,确实观察不到就拆这些电容

我也是挨个查看了,没发现有异常的,难道真要把电容全部撸下来

网友:
估计板层不行了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的这么透彻,厉害,学习了

孤独=真理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挨个查看了,没发现有异常的,难道真要把电容全部撸下来

不用撸下来,风枪吹推一边

网友:
烧机试试吧,修不好换主板。。。。。。。。。。。。

网友:
仔细观察有没有小电容有没有发黑或者裂纹,不行看哪个不对劲就拆

网友:
也有可能是钽电容,遇到过一次钽电容坏的导致大短路也是烧不出来一个个拆出来的

网友:
加到9v试试

网友:
是不是烧鸡的地方不对

网友:
来学习,观望。希望可以提升技能

网友:
用烧机大发不就搞定聊,大短路时最好修订额

网友:
大短路的 直接烧啊 怕什么啊

网友:
你把电压慢慢加一点 电流加大......

网友:
电压加大一点 这个破机器就这样

网友:
烧糊了板层有问题的可能性才大点,不糊的应该是烧坏芯片 了,或者电容 。。。。。。。。。。。。。

网友:
也许烧鸡大发是最简单粗暴快捷的,不然怎么办呢

网友:
一样的板子,同样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显存供电也爱烧 楼主看看有没有供电阻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