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Z53V进水维修

楼主(2019-03-04):
型号  华硕FZ53V
板号  GL553VD  REV2.0
本是同行送来的,说是进水了,直接拆机。

发现进水痕迹,但是被清理过。插电源0.001--0.02掉电重启,用放大镜找了半天眼都花了发现了问题

芯片7J=3M.上淘宝查了一下是RT8816A,内存供电芯片。第九脚电阻一脚腐蚀了,不能用了,实在找不到500K电阻,用了2个串联。
上电0.6掉电,发现上面的芯片3T=3M  RT8231B第九脚也腐蚀了。都是频率设定脚,下了PDF也是500k。换上亮机了。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gxNzk4MnxmODJhMjg4NDFlYTMzZGMxZjMzYTBmYTJkYzdhYmYxZnwxNzUwODY5NDQx&request=yes&_f=.pdf

网友A:
I7  7代 的cpu 1050的显卡。瞅的眼疼

网友:
不错,基础打得。。。。。。。。。。。。。。。。

网友B:
放大镜修机还是显微镜修机,老哥

网友C:
淘宝是怎么查芯片型号的

网友:
这个狠狠地收他的钱

网友:
这个机器此时应该有合理利润

网友:
进水机器真的挺考验眼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7  7代 的cpu 1050的显卡。瞅的眼疼

那是你修机少,一个1050TI的机器就眼疼,要我好机器真不敢给你修,说不好哪一天你把持不住,把我的黑了现在1050Ti的已经不算什么了,很多机器都带了。

网友:
这板不便宜

网友:
进水机器是要细心观察找问题,然后再静态测试,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修机少,一个1050TI的机器就眼疼,要我好机器真不敢给你修,说不好哪一天你把持不住,把我的黑了{: ...

刚换的维修台,没有灯,用的一个小台灯,太暗了。所以眼疼,

网友:
谢谢兄弟了,就喜欢你这样的老司机

网友E:
有些拿到板子不管它三七十二一,拼了命的先往死里刷,以为刷刷就OK了,其实很多时候这样反而搞得不好修了,我一般修进水机,都是把进水点区分开,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镜修机还是显微镜修机,老哥

放大镜啊,手机维修用显微镜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拿到板子不管它三七十二一,拼了命的先往死里刷,以为刷刷就OK了,其实很多时候这样反而搞得不好修了, ...

你这个方法不错,我都是手机照片,在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是怎么查芯片型号的

芯片丝印在淘宝里找,在看详情就好了。

网友F:
请问楼主  试问图片中的问题 ,,和楼主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试问图片中的问题 ,,和楼主一样啊?

我记得都是19v的,俩个一样的。那个0.8不对

网友:
进水处基本都是烧的高电压的电阻

网友:
还好显卡没问题。这显卡老贵了!!!

网友G:
这个游戏本呀, 修好了,不少钱

网友:
这板不便宜呀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需要耐心和细心,  慢慢找哪里有些小地方腐蚀还真不容易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游戏本呀, 修好了,不少钱

200                    200   同行

网友:
进水维修工作量就大了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同样 的故障

网友(2019-04-03):
两个都是内存供电吗?

网友:
进水 同求请问搂主有PDF图纸吗  现在好多电阻腐蚀

网友:
有图纸发一下 传上来给大家。这款论坛进水很多阿!

网友:
思路挺好的,不像很多维修都是三板斧。。。。。。。。。。。。。。。。。。。。。。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这种问题都能解决 真是艺高人胆大呀

网友(2019-07-03):
RT8816A不是内存供电芯片,是显卡的一组供电, RT8231B是内存供电。我刚修一个本才发现

网友:
嗯,进水要仔细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