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开机能充电,关机可以,刷机成功自动进恢复模式,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04):
(无正文)

网友A:
断开Home键再开机,应该是home键问题

网友:
还有点事,开机能充电,关机不能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开Home键再开机,应该是home键问题

个人认为不是home键问题,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不是home键问题,那么简单

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是USB管和充电管的问题,跟换后正常

网友:
一般开机充电关机不充电的 都是先换U2试试

网友:
换硬盘试试,硬盘问题都是乱七八糟的

网友(2019-04-06):
一般是U2的问题,先换U2,不行再换U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