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30 G3开机 fan system 90b

楼主(2019-03-04):
一台HP 430 G3的机器开机风扇报错,自动关机。如下图:

首先刷BIOS,没用。又怀疑是不是风扇电压不够。结果一测量红色线电压有5V ,而且是一直5V .(这个风扇是四线的,不是通过电压的大小调节转速),而是通过蓝色线来控制风扇的转速。我把蓝色线取了,风扇狂转,但照样报错。那就有可能是黄色检测线了,测量通向EC。这EC是带程序的。测量有3.3V,没办法手上又没有EC芯片,我就用镊子把黄色线短接地。结果好了。进系统反复测试正常。不报错。什么原理没搞明白。本想着用根线直接接地的。明天早上再试一下。

网友:
黄色信号线是低电平吧

网友:
这个机器温控部分喜欢怀 经常遇到温度误报掉电

网友A:
是不是风扇的坏了啊,导致回馈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风扇的坏了啊,导致回馈出错了

最开始换了新风扇不行

网友:
有没有看过温度检测电路的电阻?

网友:
有可能EC坏   也有可能温控芯片坏了   最好是先合成一个官网BIOS

网友:
是不是io出现了问题,或者黄色线到io之间有问题。

网友:
黄线正常应该低电平有效,可能还是EC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你这主板受潮了把

网友:
可能风扇有问题!!!!!!!!!!!!!!!

网友:
换个新风扇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EC坏

网友: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了 换了风扇没好 明天看看

网友:
是不是风扇坏了,你可以顺着那一路看看都和谁有关系

网友:
有图纸吗分析一下黄色线是什么定义

网友(2019-04-09):
我这些测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是吗?

网友:
有图纸吗?分享一下。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刷bios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