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 9365 ALC3271 检测不到,无声故障

楼主(2019-03-04):
DELL XPS 9365 二合一笔记本,i7-7Y75 CPU, 已经遇到多例无声卡故障。重装系统WIN10无效,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声卡,也没有未知设备。 Windows Update更新1803无效,安装原厂声卡驱动无效,声卡始终出不来。从其他料板上移植3271过来开机还是认不到,从马云家采购新的3271换上依然找不到。

怀疑电路故障? 因为找不到ALC3271的原厂手册不知道引脚定义,也没有D781P主板的图纸,所以只能参考C881P主板声卡ALC3246进行检测,各个电感上电压似乎并没有问题。而在BIOS中能够显示声卡是ALC3271. 升级最新版BIOS还是无效。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个故障,是不是需要降级BIOS? 谢谢!

网友:
我修过一个戴尔D420机器,检不到声卡,加焊南桥后,就检到声卡了。不知道你修的机器是单桥的还是双桥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戴尔D420机器,加焊BN后就检到声卡了。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是7代的CPU呀

网友(点评):
XPS9370 i7-8550U都已经修过啦,哈哈哈

网友:
遇到过没搞定

网友(点评):
看来是通病!

网友(点评):
有没有加焊CPU试试?

网友:
声卡到桥的检测信号有电压没

网友:
这个机器南桥集成在CPU里的,上一个无声卡的主板加焊CPU就点不亮了。这个不敢搞,赔不起。。
准备先降bios试一试了。

网友:
一个USB 声卡 搞定。。 飞线在里面

网友(点评):
9365只有2个USB TYPE-C, 很难哦。。 还接个USB HUB转换一下 没空间啊。。。超轻薄。。。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桥的问题,有图纸的话尽量查一下小电容小电阻

网友(点评):
好吧,我也觉得可能是桥虚,因为这款超轻薄CPU上只有铜散热板没有风扇的,长期发热难免虚。

网友:
打一下声卡总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点评):
好的,抽空来试试。谢谢!

网友A(2021-01-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