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识别

楼主(2019-03-05):
如图所示电脑不识别,用移动硬盘也检测不到,不知如何下手,接口供电图不知哪位向手有

网友:
固态盘里面就是个这东西啊,昨天看见有人说BIOS问题会引起不认硬盘,如果是硬盘问题我还真没修过

网友:
联想的出吗?联想的出吗?联想的出吗?

网友:
联想的质量还行啊,我买了快200块了,没遇到返修的呢。不认盘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不认盘的原因有很多的,固件坏了  电路板坏了都会引起不认盘,最好找专业设备看下   UDMA  PC3000都可以检测修复  要不发过来

网友:
最好找专业设备看下   UDMA  PC3000都可以检测修复。。。。

网友:
刷固件呀。。。。。。。。。。。。。。。。。。。

网友:
很多原因的,最好找个专业软件测下,电路图其实都大同小异

网友:
我的杂牌固态也挂掉了,BIOS认不出来

网友:
固态硬盘主控是sm?字数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量产试试看,或者主控坏了,固态经常这样

网友:
电池接触异常请咨询客户服务中心

网友:
这都可以,厉害厉害

网友:
联想的我用的不多,看来质量一般吧.........................

网友:
把存储颗粒卸下来弄个U盘应该能用吧。。。

网友(2019-09-17):
固态硬盘不识别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124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