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82与ALC283不可代换

楼主(2019-03-05):
型号:神州  战神K620C-I7 D1
原机故障,闪屏,显卡供电不稳
修好后进系统无声音,认声卡,没有找到 ALC282,故使用ALC283进行代换,换好后进系统不认声卡
此机器上ALC282不可使用ALC283代换

网友A:
这个ALC283代换不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ALC283代换不了吧。。。。。。。。。。。。。

论坛有帖子,之前在一台三星机器上代换成功过,不过在神州这款上不行

网友:
这样吗,我都用889代换662

网友:
电池接触异常请咨询客户服务中心

长安长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帖子,之前在一台三星机器上代换成功过,不过在神州这款上不行

    可能这个ALC283不满足这个机器的供电条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