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ipmel_ae主板提示cpu不支持

楼主(2019-03-05):
电压都正常能点亮屏幕,bios刷过,cpu换了4个,e2140能亮机,e6700能亮机提示cpu不支持。e6500两个,不能亮机,诊断卡档e0。该查那方面呢?

网友:
升级bios 试下

网友A:
bios程序么刷对,重新刷,试下行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么刷对,重新刷,试下行嘛?

刷了3个都这样

网友:
给楼主个参考,曾经遇到过一块技嘉的 EP43T-UD3L,E2140 亮机进系统没问题,上硬改的 E5440 立马黑屏,后来查出来是缺了一路 CPU 供电。

网友:
这个百度搜775主板升级微码的BIOS,一些技术流在官网最后一版BIOS的基础上,升级进去微码打包出来的,升级下就可以了,碰到过好几个了

网友:
品牌机的bios官网不提供想升级也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