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Lenovo V4000 官网BIOS LA-C282P REV:1.0 BIOS

楼主(2019-03-05):
接到客户电脑,测试,开机显示LOGO后,马上掉电,刷BIOS后好了。
Lenovo V4000  LA-C282P REV:1.0 官网提取的 官网 ME BIOS 可以直接刷。
BIOS版本号:C2CN21WW

Lenovo V4000 官网BIOS.zip

网友:
楼主就是好,刷BIOS就能解决这个大问题,向您学习

网友(2019-11-22):
LOGO掉的好多 希望你这个能用

网友(2022-10-05):
掉电的帖子三板斧我都看了也按照上面的操作可是没有一个成功的。总结里面的方法1换显卡旁边的330U的电容器2拆掉U17那个温度控制芯片。3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