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板号X555LD 怪问题 电源电池同时插 不认电源

楼主(2019-03-05):
是这样的  我这个板子  单插电源正常开机 进系统    单插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这时在按开机按   电脑也能正常显示,但同时机器 就自动识另电池工作   认不到电源了        AC_IN  这个信号电源识别信号 在单用电源时候 是低电平    在单用电池时 是高电平    先插电源 在插电池时  是低电平充电正常   但是在按下开机按 开机以后    这个AC_IN  就一下高  一下低的跳 了   机器也不充电了  真头痛啊

网友:
电池的 检测信号 一直都是低电平     电源电池怎么插 都是低电平    这样也不知道 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分压电阻检查一下呢。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检查一下呢。或者换个芯片试试

对不起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不是很明白 你的什么

网友B:
充电芯片坏了吧  换一个是是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坏了吧  换一个是是是

不会  先插 电源在插电池是可以充电的

网友:
换充电芯片试试呢

网友:
与之相连的元器件挨个替换 总能解决

网友C:
前几天修了一个,是插上电3.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不加电,把bios拿掉就3.5v正常,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了一个,是插上电3.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不加电,把bios拿掉就3.5v正常,没搞定

现在的新机器3v5v就是出来下就没了

网友D:
我现在手上有个神州的本本应是差不多的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就可用充电   电池插好了在插好电源 他母亲的bi死活不认电池  怪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手上有个神州的本本应是差不多的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就可用充电   电池插好了在插好电源 他母亲的bi ...

还有这种骚操作真的够让人摸不到头脑

网友:
充电芯片或者E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手上有个神州的本本应是差不多的   先插电源在插电池就可用充电   电池插好了在插好电源 他母亲的bi ...

你那个好修  换两个  管子就好了  我这个  头痛着呢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插电源是0V,用电池是3.3V,  那就检查保护隔离或是刷个BIOS试试,在看看E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