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45F不通电

楼主(2019-03-05):
今天接到楼下商家一台神舟笔记本,拿到手通电,按开关电源表没有一点跳变,以我小小白的维修经验来想,肯定是隔离管那边的问题,结果刚刚把后盖打开,就看到无线网卡旁边有一团腐蚀,二话没说就把电脑拆开,把主板取下来 按往常的狗屎运来讲,一般把腐蚀处用洗板水洗过之后就好了,然而这次好像没那么幸运,洗干净之后一样不通电,没办法,只能乖乖的去查隔离和待机条件。万用表测公共点,20v没问题,然后测3v和5v待机,发现只有3v待机没有5v待机,然后开始往待机条件这方面查。待机芯片是rt8206 因为是华硕代工,以为只有点位图,在论坛上面去搜,嘿嘿,居然还有图纸,心想这款华硕代工居然都有图纸。打开图纸,测待机芯片待机条件,测到一个5v开启没电压 然后跑图找到这个电压需要一个高电平管子q8104导通 由于没有料号,莫法,只能慢慢跑线,结果找到之后才发现就是一开始的腐蚀处,看图,找到跟q8104链接到一起的管子 再看它的导通条件 然后实测q8104G极为0v 都到这个地步,就只能怀疑是不是AC_BAT_SYS是不是有腐蚀断线,仔细一找,果不其然,连接到的一个电阻断线 ,飞线飞上,再测5v开启,电压出来了,5v待机也出来了,接屏线,完美亮机

网友:
2级电压

网友:
谢谢 楼主分享思路清晰 多多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遇到过戴尔的也放bios电池可以开机,过一段时间就又不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