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10版号CG516 NMA741进系统掉电,进pe掉电。

楼主(2019-03-05):
同行送来的机器,上电不显示,电流跳变已经上去了,果断先刷个BIOS,发现主板BIOS芯片是25q64fwsig我这普通的编程器还不支持,1.8v的低电压,赶紧的又订了一套更高级的编程器。收到后直接支持,完美刷写成功这个嗨皮啊,想着以后遇到类似问题都可以直接搞了。。
但是好景不长,新的问题又发现了。屏是亮了,可以正常的进去BIOS设置。准备进系统测试一下呢,每次都是在进系统的滚动条那块就掉电。换个硬盘还是这样,内存拔了,用板载的,还是这样,后来又买了一个原厂的BIOS花了一个大块的大洋啊肉疼。可惜还是这样,为了排除BIOS本身的问题,我又把原机的BIOS和原厂的合成了,刷上去还是这样。现在机器还在这摆着呢。不进系统,没事,进pe或者系统就掉电。各位兄弟,有招没,给治一下。。。。

这个界面一直在保持着,

网友:
你换硬盘后能不能进PE?如果能装安装板系统,不能是不是CPU有微短路

网友A:
可以换一个CPU不安装硬盘进pe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一个CPU不安装硬盘进pe测试

板载CPU

网友:
板载 CPU 可能有核心坏,或者节能、睿频什么的有问题。。。可惜笔记本的 BIOS 估计都关不了这些。。。

网友:
内在换了吗

网友:
CPU的机率非常之后  我换过这样的问题,一换就好了。
这CPU不难换。
就是成本有点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