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80适配器插进USB口

楼主(2019-03-05):
型号  联想B50-80
版号  LA-D101P REV1.0
故障  客户把适配器插USB口了

裸板待机0.2明显高。待机芯片烫手。断开隔离点。3V前端短路,线性3V短路,5V后端短路

线性3V烧鸡EC发烫,EC带程序,买的剪板EC

5V短路找到元凶

换上新件,待机0.009,触发0.2不显。凭经验直接测3V5V转换芯片。果然没有转换成功,放大镜一看,有个小洞。

更换后,成功点亮。

这个主板没找到图纸

网友:
没烧掉 cpu   真好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像换主板了..............................

网友A:
正好手上有块G50-80死活不充电的。问下楼主有没有解决办法!

能放电。不充电。是不是这机器电池过放电之后会有不充电的现像

网友B:
我靠这只想问这客户是怎么把这个头子给干进去的,这是有多暴力,根本就不一样好吧,那个电源接口不是异形USB不

网友C:
靠这只想问这客户是怎么把这个头子给干进去的,这是有多暴力,根本就不一样好吧,那个电源接口不是异形USB不

网友:
爱坏CPU的垃圾机器,右边U口超级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这只想问这客户是怎么把这个头子给干进去的,这是有多暴力,根本就不一样好吧,那个电源接口不是异形USB ...

碰到2次了,都是联想方头的适配器插在一个已经烂掉头的USB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好手上有块G50-80死活不充电的。问下楼主有没有解决办法!

换充电芯片,上下管,看电池到EC的信号,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这只想问这客户是怎么把这个头子给干进去的,这是有多暴力,根本就不一样好吧,那个电源接口不是异形US ...

谁知道呢,我手里也有一台,是普通联想那个大口,也是干USB里了,不过我运气不好桥短了,等桥,

网友D:
你运气很好啊,我手上这台就桥挂了,也是插USB里了,联想圆口的,那USB也是你图里那样,

网友:
5V坏,运气不好就会坏很多东西,桥啊,CPU啊,都有可能挂掉

网友:
大力出奇迹是真言

网友:
联想这USB口电源设计有点坑啊,我每次插都特别注意下

网友E:
没烧到桥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现在的新型机器用的待机芯片都是分开的,3.3归3.3 5归5,这种设计不知道好还是不好,但感觉还的几率也蛮多的

网友:
什么客户都 有  不过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运气很好啊,我手上这台就桥挂了,也是插USB里了,联想圆口的,那USB也是你图里那样,

圆头是怎么插USB口里的,我真的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烧到桥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现在的新型机器用的待机芯片都是分开的,3.3归3.3 5归5,这种设计不知道好还 ...

烧到桥就没修的必要了,成本太大,风险高,不如换板。

网友:
人才。这都能插错

网友:
进5V还好得多 就拍19进3 1V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