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电视电源板,保险换灯泡,通电灯泡不停闪。

楼主(2019-03-05):
电视来的时候,亮一下灭,显示灯也灭。拆机测量电压,通电一瞬间,有12V。大约5秒就掉电。电源IC有通病。换一个电源IC,保险换灯泡,通电灯泡不停闪,不敢接保险了,怕烧。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视修的少,一年碰不到2台。只能求助了。

网友A:
有的PFC电路不能串灯泡。现在灯泡闪。有12V。应该不会有严重的短路。你可以上保险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PFC电路不能串灯泡。现在灯泡闪。有12V。应该不会有严重的短路。你可以上保险试下

谢谢!!!   一体机电源也是这个问题,待机5V正常   开启后   12V没有   灯泡也闪

网友:
脱机试试空载,空载如果没问题,重点检查电源负载能力和后级电路啦

网友:
整流桥要测试没短路和漏电,就可以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