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8 板号:DA0FM9MB维修经验

楼主(2019-03-05):
COMS电池没电会导致第一次插上电源不触发。再插可以触发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第一次插电源和拔了再插应该是一样的把。如果不换电池就一直开不了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第一次插电源和拔了再插应该是一样的把。如果不换电池就一直开不了机吗?

不是一直开不了,是相当于放电后,第一次插电源。会不触发,拔掉再插就可以。但是把COMS电池插上,就可以每次都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