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lienware X51 R3 BIOS 1212

楼主(2019-03-05):
迅维网上能找到的Alienware X51 R3的bios刷了都不开机,自己重新提起了bios,换了新的bios芯片测试过,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

Alienware X51-R3.rar

网友(2019-04-09):
希望这个是我要的文件,不是exe。

网友:
我要你提取的Alienware X51R3提取的Bios文件,是不是文件夹文件呢,不是官网EXE吧

网友(2019-06-08):
这个BIOS是好的,亲测可以使用,其它的下载来使用后不亮

网友(2019-07-18):
感谢兄弟,BIOS是好的,一刷就亮,开机还很快,

网友A(2021-02-02):
刷了以后不能进pe  进去就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网友(2021-04-19):
x51 r3哪个是bios芯片呀,求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求助bios芯片是哪个,万分感谢,741543391@qq.com

网友B:
看到的大神可以帮我画个圈看看bios芯片在哪里嘛

网友(2021-05-21):
引用 网友A:
刷了以后不能进pe  进去就重启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bios我确认过了,你已经开始进入pe了,就说明bios已经过了,不能进入pe的话,你可以重置一下bios,还不行的话,你确认一下启动方式,是uefi还是经典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的大神可以帮我画个圈看看bios芯片在哪里嘛

bios芯片靠近桥,机器已经不在我手上了,而且太久了,我都不记得位置了,当时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2021-07-22):
感谢兄弟,BIOS是好的,一刷就亮,开机还很快,044:  D:\2345下载\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LIENWAREX51-R3\ALIENWARE X51-R3.BIN
045: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0737 ,32位_0xD0040737 ;
046:  引脚接触良好。
047:  芯片ID校验正确。
048:  开始写入芯片......
049:  自动擦除...
050:  擦除成功,用时:44秒。
051:  开始写入...
052:  写入成功,用时:57.57秒。
053:  自动校验...
054:  校验完成,用时:3.992秒。
055: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40 。
056:  用时:61.62秒,平均速率272291字节/秒。
057:  >------------------------------------OK---------------------------------------<

网友(2021-09-09):
感谢楼主,前面刷了一个都不的亮,刷了你这个秒亮 感谢

网友(2022-04-11):
大神 求教刷bios需要哪种夹子和编程器呀 谢谢

网友C:
大神们 bios芯片是哪个可以标注一下嘛?

网友(2022-05-28):
引用 网友C:
大神们 bios芯片是哪个可以标注一下嘛?

红色是主bios 16m大小

网友(2023-09-02):
现在还有我一样的 用着外星人吗?

网友(2024-01-16):
X51刷BIOS可以上多少的CPU呀

网友(2024-03-06):
正好需要,感谢感谢:kaixin:

网友(2025-12-13):
你的是好的 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