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无CPU供电

楼主(2019-03-05):
A1370  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 tps51982 谁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测到哪一步信号都不说,25m起振了没?读取bios了没?cpu 开启信号来了? procpwrgd有了? svid波形呢? 啥也不说的话,我只能告诉你 此机cpu是通病

网友:
说一下检测到哪一步了,这样子不好说

网友:
你刷刷bios试试,不行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没下载分了可以说,水贴少发

网友:
这个我修过,vr_on没有拆个二极管就好了

网友:
先测下条件吧,你这样问大家都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太笼统了。不好判断·······················

网友:
要结果不看过程的人,你的路应该是当老板或前台收钱的。

网友:
测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 还可用示波器看看上官G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