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Mate10 指纹问题

楼主(2019-03-05):
这个机器这个礼拜都遇到这样的问题,指纹大部分时间都是没用的,然后底部有差不多1CM会时灵。
打电话时会自己返回到桌面

网友:
更换指纹,保外的话,总的费用在120左右。指纹表面有轻微裂纹或者挤压会出现返回失灵等情况

网友:
MATE10指纹都是通病 我在华为售后每天好多坏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

网友:
应该是指纹坏了,。。。。。。。。。。。。。。。。。。。

网友:
华为的指纹没和cpu绑定吗

网友:
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来蹭积分的,我需要下载一个资源

网友(2019-04-06):
直接换一颗就可以了呀

网友:
以前遇到过。    换了基本OK,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