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B55A558U液晶电视热机无图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9-03-05):
TCL B55A558U液晶电视热机无图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TCL B55A558U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热机无图像

维修方法/过程:

  主板通电测量各个电压供电正常,因此主板是热机出现故障,首先更换主芯片U500,更换后通电试机,大概等5-10分钟后还是原故障,用热风筒调到合适挡位后对着主板进行适量加热,当加热到U601、U602处故障马上出现,同时更换两个DDR后故障排除。

  至此,TCL B55A558U液晶电视热机无图像故障修复。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思路,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