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12.5寸尾插充电口改装

楼主(2019-03-05):
小米笔记本我用13.3寸的尾插装到12.5寸的上面主板可以装的上,但是机器内部装不进去,那是因为后面的厚度不一样。然后我网上一顿找这个小米笔记本12.5寸的这个接口,直接和我说卖完了,要么和我说改装中的还没有测试过,然后我找到了一家百通讯的店 ,老板直接发了2种接口给我,我看了下只有一种接口比较合适改装。不过说真的小米这个接口也是醉了,居然没地方可以买到原装的。废话不多说了,然后我开始进行改装。 这个是小米笔记本12.5寸的,把主板都拆下,然后把这个尾插接口处的塑料用手术刀切掉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壳子放一边了。然后再来看看这个尾插怎么改装,犹豫改装中我没有拍详细的照片,我做了个图。 改装这种尾插需要准备粗刀、剪刀、小钳子。还有本人自己用BGA焊下来的。                然后装机测试就回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小米12.5寸的笔记本同样换上接口但是量了电压只有5V,然后找了下主板上面,发现电源管理芯片烧掉了。        等待IC到手换上去试下看.

网友A:
专业维修小米笔记本,配件齐全   QQ 313779466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个都可以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小米笔记本,配件齐全   QQ 313779466

光修小米本吗?手机专业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那个也修好了。我想问下小米充电器的那个头子里面烧了,有可以重新焊接吗?里面有定义吗!

网友:
不知道以后笔记本会不会都做这种接口

网友B:
这种接口管理芯片带不带程序呢?

网友:
                           这个就是TYPEC接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维修小米笔记本,配件齐全   QQ 313779466

你是售后吧,不然那有这么多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口管理芯片带不带程序呢?

我换的这个是不带的,按原理来说是不带的。

网友:
配件难找啊, 安装不到位也容易返修

网友(2020-11-25):
好看是好看 不耐用 中看不中用

网友:
好看是好看 中看不中用 》》》》》》》》》》

网友:
现在好多TPC接口都不一样

网友:
这玩意坏的越来越多  小米的口这个是特殊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