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拆机

楼主(2019-03-05):
小白iPhone7拆机,没注意排线位置,把home排线扯开了一点,home键失效,其他功能无印象,能补救吗?
iphone7

网友:
可以,拿去飞线

网友:
貌似只能指纹飞线了,更换HOME键指纹用不了,可以当返回键用

网友:
可以的!换指纹排线,或者断的不多可以直接飞线!自己如果没那个技术建议拿去专门的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