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维修]
联想A7600-F 刷机 自动开机

楼主(2019-03-05):
一台联想A7600-F 的平板,系统崩溃,需要刷系统这个机器刷机,需要关机,电脑硬件检测到COM 口进行通讯
但是这个电脑,每次关机链接电脑就会自动开机,电脑检测到的COM口,一闪就没有了
导致刷机找不到端口
网上也找不到卡刷包
请教,刷机高手,这个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现在是开机卡到联想LOGO界面,进不去系统

网友A:
你应该进入引导模式,fastboot这样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主芯片吧  如果是联发科的可以去掉电池再刷

网友:
A7600-f 联发科的处理器,用flash_tool线刷就好!工厂都是直接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进入引导模式,fastboot这样的

这样电脑识别不到的

答复

网友B:
我刷过好像一样的,明天给你找下,是MTK平台的吧

网友:
电脑连不上建议换个尾插试试可能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刷过好像一样的,明天给你找下,是MTK平台的吧

还要吗?找到了,工具和刷机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要吗?找到了,工具和刷机包

我有刷机包,现在的关键是一连电脑它就自动开机了,没有办法保持刷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刷机包,现在的关键是一连电脑它就自动开机了,没有办法保持刷机模式

用线刷,不是卡刷

网友:
是用的线刷,关机链接电脑才能检测到COM端口,但是现在一链接电脑,就自动开机了

网友:
                    修这东西很费劲。

网友:
这个也有类似于9008模式的吧,看怎样进的

网友:
联想的平板不好刷机吧,到官方有包吗?,